我使用的松下伺服电机出现21号报警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9-12-16):
我使用的松下伺服电机出现21号报警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A:
松下21.0报警一般应该都是编码器那块的问题,可以看下编码器插头是否松动,编码器现是不是和强电混走,屏蔽等,更多参考资料和解决方案可以参考这个网址 www.shhuitong.net

网友B:
一般是电机编码器的问题,可能是编码器断线,检查看看编码器接线是否正常,看引脚是否焊错了,或者由虚焊现象,还有就是是否存在干扰现象,建议用带屏蔽层的编码器线、可以加磁环、强电弱电分开走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