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D填充图案和线型比例会失常?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16):
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从源图形拷贝到目标图案和线型,显示不正确,比例要调到很大或很小才能显示正确。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呢?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CAD填充图案和线型比例失常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吧!

CAD填充图案和线型比例失常的原因:

1、源图形与目标图形使用的填充图案和线型文件的度量制式不一致。

2、【MEASUREMENT】系统变量用于控制当前图形是使用英制还是公制填充图案和线型文件。

CAD填充图案和线型比例失常的解决教程如下:

1、首先打开浩辰CAD,在命令行输入快捷命令【MEASUREMENT】后按回车键确认。

2、根据命令行提示输入 MEASUREMENT 的新值,输入【1】后按回车键确认,使用公制填充图案。

3、利用【LINETYPE】线型管理器查看当前图形是使用英制还是公制填充图案和线型文件。如下图所示:

4、单击【加载】,打开【加载或重载线型】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5、在【浏览】按钮旁边查看当前图形是使用英制还是公制填充图案和线型文件。“gcadiso.lin”是公制线型文件,“gcad.lin”是英制线型文件。此位置会显示相应制式线型文件。

6、【MEASUREMENT】的值设为【1】之后,不会立即改变图形中的线型外观,需要使用【LINETYPE】线型管理器重载线型,并【REGEN】重生成图形。

7、【MEASUREMENT】的值设为【1】之后,英制的填充图案也不会立即改变填充图案外观,需要编辑填充图案或者使用【MATCHPROP】特性匹配,将公制的填充图案特性匹配给英制的填充图案。

以上就是浩辰CAD制图软件中CAD填充图案和线型比例失常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没用过,用的CAD和CA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