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EXSOCKETTCP套接字功能块

楼主(2019-12-16):
CP1H-EX  SOCKET  TCP套接字功能块  用cx-9.72换,谢谢!

网友A:
您要实现什么通信?

网友B:
SOCKET UDP可以实现PLC和上位之间交换数据的功能:
1.将PLC和上位设置在同一网段
2.编写socket udp的功能块
3.调用功能块并填写参数

操作部分图片如下,供你参考,希望对你有用:

本地电脑IP设置

调试工具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OCKET UDP可以实现PLC和上位之间交换数据的...

用SOCKET编程可以实现Modbus TCP客户端或者服务器了。

你这个应该是欧姆龙官方出的一个socket编程小教程了

网友C(2020-11-28):
感谢2楼无私奉献的精神,又省了

网友D(2021-02-04):
引用 网友B:
SOCKET UDP可以实现PLC和上位之间交换数据的功能:1.将PLC和上位设置在同一网段2.编写socket udp的功能块3.调用功能块并填写参数操作部分图片如下,供你参考,希望对你有用:本地电...



收发数据的开关要被动触发,这个很是郁闷,有没有方法可以主动开启收发数据的开关。

网友E(2022-03-23):
引用 网友B:
SOCKET UDP可以实现PLC和上位之间交换数据的功能:1.将PLC和上位设置在同一网段2.编写socket udp的功能块3.调用功能块并填写参数操作部分图片如下,供你参考,希望对你有用:本地电...



大哥这个有点模糊 能发一个原文档 参考吗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