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台变频器如何同时带动多台电机?

楼主(2019-12-16):
  如今很多厂家都喜欢用一台变频器去同时拖带几十台电机来工作,从理论角度来看运行速度是一样的,并且还可以保持速度上的同步进行,但是电机中很多负载大小不一样,所以每个电机中的运行速度也会不一样,因此,当我们在用一台变频器同时带动多台电机的时候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下面杭州三科就针对这个问题来简单为大家介绍。

  1、所带电机的功率不能差异太大,一般不要相差二个功率等级以上。

  2、电机最好是同一个厂家生产制造,如果是同功率的电机,最好是同一批次的,以保证电机特性的一致,最大程度使电机的转差率(定子旋转磁场转速与转子转速之差)一致,以保证良好的同步性能。

  3、充分考虑电机电缆的长度,电缆越长,电缆之间或电缆对地之间的电容也越大,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所以会形成高频电容接地电流,对变频器的运行产生影响。电缆的长度以接在变频器后的所有电缆的总长度计算。保证电缆的总长度在变频器允许的范围。必要的时候,应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或输出滤波器。

  4、变频器一拖几只能工作于V/F控制方式(相对于矢量控制方式),并且选择合适的V/F曲线。变频器的额定工作电流应大于所有电机额定电流的总和的1.2倍以上。

  5、为了保护电机,每台电机前应安装热继电器,不推荐安装空气开关。这样在电机过载时可以不断开主回路,避免在变频器运行中断开主回路时对变频器本身的影响。

  6、对于需要快速制动的应用场合,为了防止停止时产生过电压,应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有的小功率的变频器已内置制动单元,因此只需接制动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