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韦尔单屏改双屏操作

楼主(2019-12-16):
各位大神

       请教个问题,Honeywell pc F站原来是单屏,现需更改为双屏;

       授权:  原F站使用的是Flex Stations授权;

                   Multi window Flex Stations授权有3个 均未使用

       所以是可以将F站改为双屏的;但实际应该如何操作呢?由单屏更改为双屏

谢谢!!!

网友A:
要么开2个station,一边一个,但要用2个flex的license。要么用safeview配置双屏,这样只用一个flex的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