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检测设备相机的成像原理!

楼主(2019-12-16):
机器视觉检测设备就是用机器代替人眼来做测量和判断。机器视觉系统是指通过工业相机(即图像摄取装置,分 CMOS CCD 两种)将被摄取目标转换成图像信号,传送给专用的图像处理系统,根据像素分布和亮度、颜色等信息,转变成数字化信号;图像系统对这些信号进行各种运算来抽取目标的特征,进而根据判别的结果来控制现场的设备动作。

  机器视觉检测设备采用的是工业相机分黑白相机跟彩色相机,今天思普泰克跟大家聊聊这两种相机的成像原理。

  一、黑白相机成像原理

  以CCD原理为例,CCD原理并不复杂。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顶部被打开的记忆芯片。因此光束可以射到记忆单元中。根据"光电效应”,这些光束在记忆单元中产生负电荷

  曝光后,这些电荷被读出,进而被相机处理单元进行预处理。从相机处理单元输出的就是一幅数字图像。

  二、彩色相机成像原理

  CCD芯片将光子转换为电子,在这一过程当中,光子数目与电子数目互成比例。但光子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值——波长(波长决定颜色),而这条信息却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被转换为电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CCD芯片都可以被称为色盲。所以彩色相机的成像稍微复杂些,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三棱镜方式和滤光片方式,下面分别介绍:

  1、三棱镜方式:

  为了获取光线的颜色信息,我们很容易想到用三棱镜将光束分成单色光,然后分别成像,对,三棱镜方式就是这个原理,如下图:

  他将从镜头射入的光分成三束,每束光都由不同的内置光栅来过滤出某一种三原色,然后使用三块CCD分别感光。这些图象再合成出一个高分辨率、色彩精确的图象。如300万像素的相机就是由三块300万像素的CCD来感光。也就是可以做到同点合成,因此拍摄的照片清晰度相当高。该方法的主要困难在于其中包含的数据太多。在你照下一张照片前,必须将存储在相机的缓冲区内的数据清除并存盘。因此这类相机对其他部件的要求非常高,其价格自然也非常昂贵。

  2、滤光片方式:

  当然,为了获取光线的颜色信息,我们很容易想到用滤光片来实现,每个感光元件对应图像传感器中的一个像点,由于感光元件只能感应光的强度,无法捕获色彩信息,因此必须在感光元件上方覆盖彩色滤光片。在这方面,不同的传感器厂商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最常用的做法是覆盖RGB红绿蓝三色滤光片,以121的构成由四个像点构成一个彩色像素(即红蓝滤光片分别覆盖一个像点,剩下的两个像点都覆盖绿色滤光片),采取这种比例的原因是人眼对绿色较为敏感。而索尼的四色CCD技术则将其中的一个绿色滤光片换为翡翠绿色(英文Emerald,有些媒体称为E通道),由此组成新的RGBE四色方案。不管是哪一种技术方案,都要四个像点才能够构成一个彩色像素。

网友A:
感谢大佬分享,虽然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