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运算指令跟扫描周期的关系

楼主(2019-12-16):
第一步触发加减乘除/自加自减/传送等运算指令,后用传送指令跳到第二步

第二步就能运用运算指令得结果了吗。

半路出家的工控人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模糊,做项目的时候类似用过西门子PLC,第一步触发字符串指令传送到软件的地址,第二步触发软件去读数值,发现软件那边读取的数值不全。就想到这个运算指令也需要时间,跟扫描周期是不一样的时间的吗?求大神解惑。

网友A:
把程序截图出来吧,这样看文字好累

四则运算指令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中断指令,执行原理需要遵循扫描原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执行,至于你最后想要的结果不是你所想的,换换前后位置试一下。

网友B:
只有程序特别大的时候,运算比较多的时候,才会修改PLC扫描周期

网友C:
运算指令所需时间如果大于扫描时间是会出现问题   具体还是看是怎么写的程序

网友D(2020-01-19):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