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打包后打不开文件

楼主(2019-12-16):
不小心点了EPLAN中的打包功能,再打开文件就提示无法打开,请问各位大佬怎么恢复

网友A:
如果只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软件,很多功能最好不要轻易去尝试,很多插件的缺失就会导致功能存在缺陷。能用“解包”功能试一下把你打包的解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软件,很多功能最好不要轻...

解包功能,没有找到那个压缩吧,估计我要重新画图了

网友B:
这个功能我用过一次,把图纸给我搞费了,当时忘记备份了,自己又重新画的图。

网友C:
没用过,只用备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