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AD-PT不变送温度步科触摸屏不显示温度值

楼主(2019-12-16):
我们的冷库控制系统用的是三菱FX 3U PLC   系统有  有四个特殊模块   两个FX2N-4AD  和两个FX2N-4 AD-PT模块

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有一块FX2N-4AD-PT模块出现了在触摸屏上不显示温度  模块上灯也不亮   之前我把其他控制系统的FX2N-4AD- PT 模块进行了交换 结果就不显示了  各位大佬  跪求怎么让它重新开始变送温度  在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
跪求各位大佬怎么才能让它重新显示温度?

网友A:
模块上灯都不良?可以先检查模块上电源接入有没有问题   接入正常有可能就是模块问题了

网友A:
还有主PLC是不是报警了?可以用软件看看是什么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上灯都不良?可以先检查模块上电源接入有没有问题  ...

-------------------------刚开始这个模块的灯都是亮的  温度显示也正常   就是出现报警4AD-PT地址错误   我就怀疑是模块通讯线有问题   我找了相同4AD- PT模块换上也不显示    换回去原来的模块也不显示了   灯也模块最下边的灯也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主PLC是不是报警了?可以用软件看看是什么报警

-------------------------正常情况这个模块如果出现错误   比如接线错误  电源错误   地址错误   识别码错误这些错误   然后如果我换回原来正确模块会自己恢复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还有主PLC是...

有没有断电重新写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e...

扩展模块供电是通过背板线通过的5V电源供电的,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线没有插紧,还有最好不要带电进行跟换

网友C:
线路有没有问题检查一下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这个4AD-PT模块上有  两个24V电源指示灯    右上角有一个是显示绿色   还有右下角有一个是红色的  现在是灭的     这个模块有外部24v供电  我测量是正常的     还有一个5 V供电是通讯总线提供的     我换的时候都是断电换的    右下角这个24 V指示灯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e...

-------------------------这个没有操作过   刚接触PLC  技术比较菜      是直接用编程电缆连接PLC重新写入源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路有没有问题检查一下接线!

-------------------------线路没有问题    就是每个特殊模块都有一个单元号    我把模块的单元号1 换到了其他控制系统的单元号4上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错误  才不变送温度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是的  PLC上的24V接到哪里了?这是PLC内部电源  也有可能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线路有没有问题检查一下接线!...

模块换了  读取的模块号地址也跟着变了

网友D:
楼主是带电拔插的模块吗?

如果是那就准备换新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电研  线路有没有问题检查一下接线!...

模块的位置是程序里面写好的,不能随便换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带电拔插的模块吗?如果是那就准备换新的吧

拔模块的时候都是PLC断电操作的         换好后再打开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线...

PLC里面的主程序应该不会变吧  可能会出现错误    但是换回原来的模块为什么也读不出来呢   我看4AD-PT模块的BFM #1-#4是检测模块错误的   如果电源错误   或者接的温度探头错误   错误消除后应该会恢复正常显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之前不知道  就尝试的换了一下模块   结果悲剧了   温度不显示了   然后查资料才知道  不能随便更换模块   所以现在请教大神要怎么拯救   才能恢复正常?     要怎么操作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应该是可以 也有可能错误没有完全消除  可以清掉PLC里面再重新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e...

-------------------------好的   我再重新写一遍程序试试  看能不能恢复正常     非常感谢给的建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e1999  回复内容:对:...

建议楼主先检查一下硬接线,模块不能送电后没有指示,尤其是检查一下模块排线的插头,是不是有弯曲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e1999  回复内容:对:...

电源错误,需要检查和测量电源电压

网友E:
很厉害的样子,学习了

网友B:
楼主现在解决了吗?如果有硬件的换,替换一块试一下,有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F(2020-01-19):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