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安装报错

楼主(2019-12-17):
omron软件安装问题,有好久没有Omron软件了,昨晚打开报错,载入静态数据错误,就到控制面板卸载,又用自带的remover卸载,删了注册表,还是装不了,就大神们帮忙

网友A:
什么系统装的?重装还是一样的问题吗 也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可以用最新的版本再安装试试

网友B:
如果用欧姆龙专用卸载软件也卸载不干净,装在虚拟机上或者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装的?重装还是一样的问题吗 也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可以用最新的版本再安装试试

Win7 64位,之前能装的,后来上网中过一次蠕虫病毒,也有很久没有了,昨晚开,就不行了,到哪里可以下最新版的软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什么系统装的?重装...

这个论坛里面就有 你找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什么系统装的?重装...

找不到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C:
建议楼主重新做电脑系统,或者你的软件安装包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欧姆龙专用卸载软件也卸载不干净,装在虚拟机上或者...

只能用欧姆龙自带的卸载软件  走系统的卸载方式是不行的

网友E: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能安上不。我之前就是恢复出厂重新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如果用欧姆龙专用卸载软件也卸载不干净,装在虚拟机上或者... 内容的回复!-------------------------只能用欧姆龙自带的卸载软件  走系统的卸载方式是不行的

嗯,刚开始忘了,在控制面板上卸的,后来用自带的卸载软件也卸不掉了,郁闷

网友C:
那只能重新安装电脑系统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yang20908 回复内容:对: 请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什么系统装的?重装... 内容的回复!-------------------------这个论坛里面就有 你找一下

谢谢,是这个吗?你论坛里怎么发布那么多知识呢?工作中都用的上吗?我每次都是IO,马达,气缸,一些简单的,很少有用到复杂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

找到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

万一不行,就装虚拟机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 内容的回复!-------------------------万一不行,就装虚拟机安装吧

不会啊,我是女生,不太懂电脑,一会就中毒了,一般情况下我都不敢连网,能具体说一下操作步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 内容的回复!-------------------------找到了吗

45491264@qq.com,你没回我信息,看到,给我发一个压缩包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

好的  发你了 注意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回复内容:对: windy...

很难得  竟然做这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回复内容:对: windy... 内容的回复!-------------------------很难得  竟然做这一行

收到了,谢谢,没办法了,做好多年年了,习惯了,之前工作比较单一,最近辞工了,出来发现还要学很多东西,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

努力就有收获 加油

网友F:
回复内容:楼主换工作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

网友G:
欧姆龙应该有专用卸载软件的,有的时候从控制面板卸载的话,就会导致下一次无法安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回复内容:对: w...

欢迎楼主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 内容的回复!-------------------------努力就有收获 加油

好的,我会加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楼主换工作了?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 内容的回复!-------------------------

换了,之前在一个公司做了好多年,因为家里有些事辞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欧姆龙应该有专用卸载软件的,有的时候从控制面板卸载的话,就会导致下一次无法安装。

嗯,一下忘了,从控制面板上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欢迎楼主入坑

一直都在坑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

现在装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 内容的回复!-------------------------现在装好了吗

昨晚重装系统了,应该没问题,今天把软件装一下就好了,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

不用客气

网友G:
欧姆龙有专门的卸载软件吧,可以尝试一下。实在不行就只能重新整系统了。

网友H:
重装系统。如果是w10的话,只能安装低版本的,比如1706。什么专用卸载软件什么的,都是瞎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欧姆龙有专门的卸载软件吧,可以尝试一下。实在不行就只能重新整系统了。

已经装了win7了,好了

网友I:
估计系统组件有9问题,修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系统组件有9问题,修复一下

不好使,最后还是重装来的快,还好用

网友B:
卸载不完全的

最好重装系统再装软件

网友J(2020-01-19):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