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控制伺服绝对值指令问题

楼主(2019-12-17):
假如执行了DDRVA指令后我的目标值是1000,在执行这个指令中我想把目标位置修改成2000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

网友A:
中小型PLC,在指令导通时,修改脉冲数及频率无效,你可以在修改的那个周期,把脉冲执行指令断开一周期就OK了,这样脉冲量及频率也改变了。对于脉冲指令为上升沿执行的指令, 你可以在改变脉冲数的那个周期,让指令暂停执行一期, 待数据改变后,再执行一次沿指令。

网友A:
在指令执行过程中修改脉冲数或者频率是没有反应的;
DDRVA是绝对定位指令,以中断方式执行不受扫描周期影响;
修改任何数据后当前执行的数据是不变化的,需要下次执行的时候才会生效。

楼主(2021-03-29):
引用 网友A:
中小型PLC,在指令导通时,修改脉冲数及频率无效,你可以在修改的那个周期,把脉冲执行指令断开一周期就OK了,这样脉冲量及频率也改变了。对于脉冲指令为上升沿执行的指令, 你可以在改变脉冲数的那个周期,让...

网友B(2021-08-31):
不知道哟哦哦阿斯顿哦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