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9-12-17):
    各位大神,我现在遇到一个非常奇妙的问题,希望哪位大神可以指点迷津。

    情况是这样的:现在有两个K-DOT01的模块,前八个通道全部不能使用,后八个通道正常使用。换了底座和模块,情况仍然存在,然后又换了继电器板,还是不能使用。现在底座和模块加继电器版全部都换了,仍然前八个通道不能用。这两个模块地址一个29#一个33#,前后都有模块,且都正常。还有个问题,后八个通道发送驱动时,模块的指示灯不亮,只有继电器板的灯亮。

    保险也换了,测量都是好的。现在搞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有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改变一下地址试试,还有一种情况,模块指示灯不亮,估计背板电源出现问题了,模块指示灯是依靠背板电源驱动的。

网友B:
接线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一下地址试试,还有一种情况,模块指示灯不亮,估计背...

背板电源都是并联的,测量一下电压正常就可以吗?已经正常用了两三年了,前些天停电,再送电前八个通道就不行了。改地址可以吗?在总控里面看的模块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没有问题吧?

接线没有问题。都用了几年了,前些天停电在送电就不能用了。现在就差A/B冗余线,和继电器板数据线没有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改变一下地址试试,还有...

仔细检查一下,肯定有你疏漏的地方,如果之前都是稳定的,重新下载一下源程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

程序都重新下载过了。原来检查继电器板数据端口有根针按倒了。在不行就只能改个地址在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

但是有八个通道又可以用,如果是地址的问题,那后八个通道应该不能用啊!

网友B:
查查 保险 有的时前8后8 是不同保险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 保险 有的时前8后8 是不同保险控制的

保险已经更换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一下地址试试,还有一种情况,模块指示灯不亮,估计背...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和利时6.5.2版本的一个bug。当模块的通道有空余的必须要命名点位,如果删除了这个通道,就会出现八个通道不工作的情况!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没有问题吧?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和利时6.5.2版本的一个bug。当模块的通道有空余的必须要命名点位,如果删除了这个通道,就会出现八个通道不工作的情况!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C:
感谢资料分享,再次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