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1223DC/RLY模块输出有响声

楼主(2019-12-17):
手上有两个一样的SM1223 DC/RLY模块,其中一个输出Q点的时候听见哒的一声,另一个模块输出Q点时没有声音(两个没有接负载)。请问一下是其中一个模块有问题,还是这种情况下两个都没有问题?????

网友A:
继电器输出类型声音都是有的,如果换成晶体管输出类型,声音就听不见了,只看到输出指示灯亮,再说PLC装在控制柜里面,有声音也无妨,继电器输出比晶体管输出驱动负载能力更强,执行响应晶体管优于继电器,根据实际场合需求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输出类型声音都是有的,如果换成晶体管输出类型,声...

我这两个SM1223的DC/RLY都是新的,接上去发现有一个输出有声音,另一个根本就没有声音,两个模块差很大,感觉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继电器输出类型声音都是...

可以输出点接上负载测试一下是不是正常

网友C:
楼上大佬说的对啊,一般都有声音,哒得一声吸合了。+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继电器输出类型声音都是...

电话咨询西门子客服,看看都是正品吗。

另外继电器的会有声音

网友E:
SM1223 DC/RLY,这个RLY就是继电器输出的,正常情况下吸合后会有声音的,没有声音的那个建议你再试试,仔细听听。

网友F(2020-01-19):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