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热敏电阻器的漂移

楼主(2019-12-17):
什么是热敏电阻的漂移了,漂移也有分两种的,一起可以小编学习一下吧!热敏电阻器的主体部分为半导体陶瓷,其性能一般会比较稳定,但如果长期有高温、高负荷下使用的,其电阻值会随着时间的增加略的漂移,但不会太多,不影响使用。

热敏电阻有零点漂移和温度漂移:

1)时漂

即对系统而言,随着时间的增加,相当于对系统进行老化处理,这样,系统的结构特征就要发生变化,从而产生漂移。

2)温漂

受温度影响而引起的零点不稳定。可见,温度的影响是产生零点漂移的主要因素,也是难控制的。

稳定性是指热敏电阻基准电压值年漂移量,这个漂移量再按温度—电压转换系数折合成温度值,即稳定性=±△V/S/年。线性热敏电阻稳定性为±0.05/年。这一参数描述了热敏电阻各种使用条件下保持原有特性。

解决热敏电阻温度漂移:

解决热敏电阻温度漂移一般有2种方法,硬件和软件。硬件方法有在桥臂上串、并联恰当恒定电阻法,桥臂热敏电阻补偿法,桥外串、并联热敏电阻补偿法,双电桥补偿技术、三极管补偿技术等。软件方法就是通过软件程序消掉偏移,这种方法对应数字输出的传感器很实用,客户可以自己通过软件编写来实现,或者是热敏电阻配数显表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调剂数显表来实现。都是非常方便的。

如您有技术上的疑问可联系我们,竭力为您解答问题。

关键词:热敏电阻

摘要:热敏电阻器的主体部分为半导体陶瓷,其性能一般会比较稳定,但如果长期有高温、高负荷下使用的,其电阻值会随着时间的增加略的漂移,但不会太多,不影响使用。热敏电阻有零点漂移和温度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