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提升门门体不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12-17):
一些工业门用户在初次使用提升门时,却遇到门体不动这一异常情况,因为初次使用,所以很多工业门用户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只能再次向工业门厂家求助了。

在初次使用工业提升门时出现门体不动情况的原因,大致上分为两类。

一、控制箱指示灯不断闪烁

当工业滑升门门体不动,且控制箱上出现了指示灯闪烁的情况,说明电机上的手动锁止开关没有自动复位,这时,轻拉一下链条让手动锁止开关复位,门体就能动了。

二、控制板中间指示灯闪烁

如果旭峰门业工业提升门门体不动,同时控制板中间的指示灯又出现闪烁情况,这就因为电源相序接反所致的。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只须将电源的相序调换即可排除问题。

网友A:
如果旭峰门业工业提升门门体不动,同时控制板中间的指示灯又出现闪烁情况,这就因为电源相序接反所致的。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只须将电源的相序调换即可排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