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半月谈】第3期:关于电气系统中的保护措施和设置讨论

楼主(2019-12-17):
作为一个完整的项目,电气系统中保护不可或缺,对于保护有机械防护和电气安全两大类。

针对这两大类保护安全,不同的国家地域标准可能不尽相同。本期技术探讨针对国内的项目安全措施加以探讨。比如电动机的热保护,超速保护,断相保护,欠压保护等;再比如电气系统中的过载保护,限位保护等。

针对一个完整的电气系统,我们常涉及到哪些保护安全,针对安全保护常采用哪些措施,对于涉及到电子类产品加以保护的,请简要设置哪些参数?

请大家各抒己见,参与跟帖讨论。

本次活动只要分享项目经验,就有机会获得50~200积分,

如果是图文并茂的好素材,就有机会获得:

1、5~20MP的奖励

2、小米背包、京东卡、保温杯及电子血压计。

活动日期:即日起到1月1日。

实物图片如下:具体奖品实物为准。

网友A:
电机的热保护和电气主回路的缺相保护是必须的

网友B:
机械防护:防护栅栏、安全门、激光扫描、安全光幕、雷达扫描、安全地毯、安全操作按钮、安全继电器
电气防护:漏电保护,外壳接地、柜门开关连锁
保护设备:热继、电压电流保护,机械限位,软限位,机械互锁,程序互锁、冗余结构

网友C:
在项目现场 安全是一项法律标准。通常按国家规范实施,我们需要安全通告,安全须知,警示牌、安全设备、设施、电气安全互锁机构、按照安全标准拟写的程序、机械安全保护措施、电气保护措施、检查实施等等。

网友D:
现在的项目,电机启动方式有接触器启动,变频器启动,软启动启动,接触器启动配有热继电器,接触器具有失压欠压保护,热电器具有过载过流保护,变频器、软启动器的保护功能较多,有过流过载保护 ,欠压过压保护,断相保护。

在控制回路有熔断器,控制回路短路过流保护。在进线加浪涌开关,防雷保护。

网友E:
电气系统的干扰及保护措施

  1 电气系统的抗干扰理论—“电磁兼容”

      电气系统中弱电设备及仪器在邻近的条件下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电磁兼容”(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问题。电磁兼容是指电气设备(包括电子设备)在它所处的电磁环境中能令人满意地工作。作为干扰源,只具有可允许的干扰发射能力;作为感受器時,对于干扰具有可允许的敏感度。在高电测量条件下,在現场有高电压大电流的各种电设计气设备和导线;在实验室,有高电压大电流的发生装置。弱电仪器在上述条件下工作,最严重的状况是弱电仪器:由于地电位升高而引起“反击”或由于强电磁干扰造成个别关键元件损坏,以致弱电仪器无法正常工作;较为严重的状况是弱电仪器由于地电位升高而引起“反击”或由于强电磁干扰影晌,以致弱电仪器记录信号严重失真。

2   电气系统中测量仪的门限值与干扰电平

    用数字测量系统测量的干扰波形如图1。

                                 (1)

    用数字示波器测量的干扰波形如图2。

                     (2)

测量仪的门限值如下:

    TDS3012B示波器测量時,门限值为10伏如图4。

                    (3)

      数字测量系统测量時,电压门限值为10毫伏如图5

               (4)

3 电气系统的干扰源及抗干扰综合措施

    电磁干扰源:1、由于测量用的射频同轴电缆外皮中通过瞬态电流引起的干扰;

              2、 间隙放电時产生的空间电磁辐射;

              3、 弱电仪器电源线引入的干扰。

    针对上述三大电磁干扰源的抗干扰综合措施可用图5来表示。

   中:    D—分压器;Cab—双屏蔽电缆;E—集中接地极;W—金属板接地;S—屏蔽室;M—测量仪器;F—滤波器;T—1比1绝缘隔离变压器;HV—高电压。

                                        (图5)

4  电气系统图片2.png的抗干扰设计案例

 便携式纳秒冲击波试验仪抗干扰设计:屏蔽室;F—滤波器;Cab—双屏蔽电缆;1比1绝缘隔离变压器。

     便携式纳秒冲击波试验仪如图6,7。

 (6)

 (7)

网友F:
各种防护按国家安全标准文件走,要不然验收也不会通过的

网友G:
我们的设备基本按照CE认证的标准来做的,零地线分开,地线的平方数都有要求!开关离地高于90公分以上,三相电的颜色要求黄绿红+淡蓝,等等!尤其出口国外的设备,要求更是严格!

网友G:
安全防护有安全光栅开关,采用安全隔离继电器的应用!与设备的急停独立成电路,安全为第一最高要求!

网友H:
螺杆空压机一般带相序保护;野外单独的配电装备避雷保护。

网友I:
电气系统中保护不可或缺,安全是第一最高要求!

网友J:
配置隔离变压器对于plc系统或者安全方面来考虑的话还是有很多好处的,但是遇到的并不是很多,很少见

网友K:
我们这里电气上的保护主要就是断路器或保险,交流接触器带电机的加热继电器,然后设备机壳必须接地。

网友L:
低压配电线路的短路保护

低压配电线路的保护设置及要求

 短路保护

1.对短路保护电器动作特性的要求

1)保护电器的动作应及时可靠,以保证绝缘导线或电缆的热稳定满足要求。

2)保护电器一般采用断路器或熔断器,其分断能力应大于安装处的预期最大短路电流。

3)保护电器应有足够的灵敏度,应能切除线路末端发生的最小形式的短路故障。

2.短路保护电器的装设

1)保护电器应装设在每回线路的电源侧、线路的分支处和线路载流量减小处(包括导线截面减小或导体类型、敷设方式和环境条件改变等导致的载流量减小)。

2)保护电器应装设在低压配电线路的各相上。当N线的截面与相线相同,或虽小于相线但已能为相线上的保护电器所保护时,不需为N线设置保护;当N线不能被相线保护电器所保护时,则应为N线设置保护。

N线的保护要求如下:

         ①一般不需将N线断开;

         ②若需要断开N线时,则应装设能同时切断相线和N线的保护电器;

         ③装设剩余电流动作的保护电器时,应将其所保护回路的所有带电导线断开。

        ④在TN系统中,严禁断开PEN线,不得装设断开PEN线的任何电器。当需要为PEN线设置保护时,只能断开有关的相线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