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13:欧姆龙CP1H和三菱FX3U串口通信

楼主(2019-12-17):
串口通信实例013:欧姆龙CP1H和三菱FX3U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欧姆龙CP1W-CIF11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2、3、5、6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D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三菱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B+ 接 三菱FX3U-485BD之SDA和RDA;

欧姆龙CP1W-CIF11之SDA- 接 三菱FX3U-485BD之SDB和RDB。

三、欧姆龙CP1H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0x0002、结束符为0x0003:

2、数字量输入处理,将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入0.00~0.07共计1个字节转换为ASCII码送入发送缓冲区

3、初始化延时:

4、定时发送:

四、三菱FX3U接收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8位数据模式:

2、RS指令:

3、接收完成处理:

4、将接收到的最终有效数据送入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里: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欧姆龙CP1H通信程序、三菱FX3U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楼主:
补充说明,此主站程序在欧姆龙CP1H实物验证通过,大家可以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CP1L或者CP1E上面。

楼主:
备注:欧姆龙CP1H主站程序定时驱动TXD指令发送4个字节数据,其中第1个字节为起始符0x02、第2、3个字节为欧姆龙8路输入0.00~0.07共计8个位组成的一个字节转换为2个ASCII码,第4个字节为结束符0x03

楼主:
三菱FX3U作为从站,一直接收,接收到4个字节数据,将其中第2、3个字节共计2个ASCII码转换为一个16进制数据送入到三菱FX3U的8路输出Y0~Y7。从而实现欧姆龙CP1H的8路输入0.00~0.07控制三菱FX3U的8路输出Y0~Y7。

楼主:
大家对此程序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跟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