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工控机的VGA线

楼主(2019-12-17):
      VGA线用于模拟信号的传输,常见的VGA线材规格大多为3+6或3+9;其中3代表3根原色线加3根地线,是6根线,3表示RGB三原色信号,自带屏蔽层可以防止信号在传输的时候产生串扰信号。

      在挑选工控机VGA线时,长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VGA线缆传输的是模拟信号,随着传输距离的延长,图像的质量就会随之下降。质量好的工控机VGA线可以实现更远的传输距离。那如何选择工控机的VGA线呢。

      1.VGA传输线的规格选择

      一共15个口,一般接11个口,1、2、3、6、7、8、10、11、13、14、15。6、7、8、10、15口确定接地线,可以合并成一根线,1、2、3是三原色不可合并,11、13、14,由于是显示器标识位,场同步,行同步,不考虑合并,所以总数应该要7根线以上。

      一般现在市场上常见的VGA线材规格大多为3+6,或者3+9的,质量最差是3+4的线,最好是全通道3+11;“3”表示3根原色线加3根地线,实际有6根线,3表示RGB三原色信号。

      这三条信号非常重要,所以它们自带屏蔽层防止信号在传输的时候产生串扰信号。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先问一下卖家的线是3加几的,一般使用3+6就可以了。

      2.VGA线的长度选择

      VGA线缆传输的是模拟信号,随着传输距离的上升,图像的质量就会随之下降。但是每条VGA传输线所能传输的极限距离又都不相同,关键还是在于VGA线本身的质量和做工。

    一般情况下,VGA线可以传输15米到20米左右,对于家庭用户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是在工程项目中,有时候距离上比较远,所以挑选工控机VGA线的时候要格外注意质量,质量好的VGA线可以达到50米左右,另外超过20米以上,可以搭配使用放大器保证信号不衰减很多。

    3.如何确定VGA线里面的好坏

    如果对工控机VGA线要求比较高的话,还可以对VGA线里面进行测试。

    首先从外面看,VGA线是包裹起来的,里面具体有多少根线,我们肉眼是观察不到的,所以要想知道VGA线里面线的数量和好坏状态,那么就要借用工具了,常用就是万用表。

    4.具体方法步骤参考:

    1)首先使用万用表来测试VGA线的两个接头的金属外壳之间是否短路,是短路就是正常的;如果没有短路,表明屏蔽层失效或者没有;

    2)接着测试1、2、3脚和13、14脚是不是连通,测试这是不是坏线。

    3)测试其他各个对应的引脚是不是连通,注意:第九脚不能连通,连通了就不正常。

    4)测试不同的引脚之间是不是连通的,比如第6脚和第7脚,标准的线材是6、7、8脚是独立屏蔽层,应该是不连通,如果测试时连通的,这就说明,这条VGA线其实没有独立的R、G、B屏蔽层,是作假。正常的VGA线,每一个引脚之间是相互不连通的,相同的对应引脚,除了第九脚外,全部可以直通。

看到这里,你应该会挑选属于自己工控机最合适的VGA线了吧~~在这祝您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