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带电是否还要用

楼主(2019-12-17):
大家好,我有一台伺服系统设备,放在十几楼之上。经过检测,火线零线间的电压是233V正常,但是火线地线间的电压只有177V,零线地线间的电压有45V,说明实验室的地线对大地有电压。我猜想这是因为楼层太高,接地电阻过大并且楼中有漏电造成的,请问这种情况还要不要用地线呢?不用的话不能排走设备静电,用的话是不是有触电危险?求助大佬解答,谢谢。

网友A:
这不是你能解决的问题  要向你们客户反映  让土建单位去解决  严格来说  设备是不允许不接地的

网友B:
设备外壳都必须接地,为了安全

网友C:
回复内容:这都是什么逻辑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不是你能解决的...

网友E:
一般用电设备都需要正常的接地确保安全

网友F:
正解只有找人改地线,别的都是旁门左道,只是在选择对人安全一点还是对设备安全一点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这都是什么逻辑对: 网友D  回复内容...

地线对零电压超过45V  显然是土建接地措施没弄好  不信的化你可以查看一下相关标准 别乱喷  不是所有责任都说有设备供应商承担的

网友A:
具体可参考GB50169-2016  里面对接地方式  接地电阻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G:
接地电阻有要求:设备接地电阻要求标准为4—10欧姆,最高不能大于10欧姆,4欧姆以下更好; 专门用于防止静电危害的接地系统,其接地电阻值不大于100MΩ。

这个电压人体可以感觉到,会有触电危险(>=36V)。如果实在不行,就自己做接地吧

网友H:
仪器设备对零地电压要求较伺服设备高,零地电压高会造成信号偏移,还是找土建方检查接地端子箱是否有问题。实在不行推荐自己做接地。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问题已解决,另外接了一个接地良好的地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问题已解决,另外接了一个接地良好的地线!

接地是安全最重要的保证,还有不能接到现场供水管道或者消防管道上充当地线,必须专门接地

网友I:
找一下物业管理,接地铜排连接有松动,或者接地电阻不合格,不是用户所能解决的

网友J:
需要接地,但必须处理好地线带电问题,防止安全事故!

网友K:
首先地线肯定是要接上的。为什么有火花,有几种可能,感应电动势,比如变频器,伺服之内的高频电器件。还有就是有火线短路,地线要把他带走,然后火线地线短路间有接触电阻,不够造成空开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问题已解决...

请问不能接到管道上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L(2020-01-19):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M(2020-02-21):
还是要先处理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