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系列运行开关容易折断怎么办?

楼主(2019-12-17):
求助,哪里有代换的配件

网友A:
是不是激动太用力了?第一次见拨码开关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激动太用力了?第一次见拨码开关坏的

工人破坏,没办法3U系列这个开关容易坏。有什么办法吗?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