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modbusslave如何设置

楼主(2019-12-17):
力控作为modbus从站怎么设置?

网友A:
作为从站,通信参数一致,地址与主站区别,响应主站命令,不主动发送数据,被动接收与响应数据。

楼主:
原理是这样,组态软件作为从站,需要modbus slave 驱动吧,没有的话,数据寄存区域怎么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