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救急!s200通讯问题
♚、宽容

楼主(2019-12-17):
电脑上同时装了博图V14和S7200,在s7-200通讯时,出现了这个问题,这可咋整?

网友A:
你电脑系统是WIN10的吗?S7-200编程软件的最高版本是STEP 7-Micro/WIN V4.0 SP9,西门子官方没有确认测试过这版本可以兼容WIN10任何版本的操作系统。如果操作系统不兼容,即使能安装软件,会发生各种问题,如比较常见的就是通讯不正常的现象。可以安装虚拟机安装WIN7系统,将软件安装在虚拟机上。本人WIN10系统也不能与PLC进行通信连接。

网友B:
我记得隔壁有网友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可以安装到win10,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随时来论坛反馈啊。

网友A:
 我的系统就是WIN10 64位系统,安装了S7-200软件SP9的,通信不上,自己也是装了一个WIN7虚拟机,把软件装在虚拟机上,一般不用,只是之前老设备是200的,所以偶尔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