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isoft对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之LabVIEW控制探索

楼主(2019-12-17):
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一般都支持USB-TMC通讯协议,并提供SCPI远程控制命令集,实际应用像NSAT-8000、NSAT-9000中都有运用。下面我们就从SCPI开始,简单介绍下LabVIEW的控制操作。

首先我们得下载VISA驱动,下载安装成功后,我们就会在桌面上找到一个图标,名称为Measurement Automation(简称MAX),如下图所示。Measurement Automation 设备管理器。

Measurement Automation

在MAX 中,先选中设备与接口(Device and Interface)下的xxxUSB接口,然后打开左上角的Open VISA Test Panel,即可启动通讯器,如下图所示。我们可以在ViWrite中输入命令,便可通过ViRead读取命令的返回值。

通讯器

通过上述测试并验证仪器通讯没有问题后,就可以开始LabVIEW 编程了。

在LabView下,开发仪器控制的程序非常简单,这也是众多工程师喜欢在LabVIEW 环境下进行自动化程序开发的原因,像NS-Scope、NSAT-1000等的开发。总的来说,只需要用VISA Write来向仪器发送命令,用VISA Read来从仪器读取数据即可,关于这两个命令的解释如下图所示:

VISA Write和VISA Read的命令解释

VISA Write和VISA Read的命令解释

通过查阅相关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用户手册,可以查到关于测试指定通道电压的MEASure:VOLTage? 命令,如下图所示

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用户手册中的SCPI命令

利用MEASure:VOLTage? 和VISA Write命令我们就可以向SPD3000系列发送命令,然后利用VISA Read命令读取返回值,这样我们就实现了读取当前指定通道的电压值了,程序连接框图如下图所示:

读取电源指定通道电压值的连接框图

通过加载LabVIEW 仪器驱动程序,我们可以在LabVIEW 仪器I/O中找到,如下图所示:

仪器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包含了七个部分,分别可以对产品进行初始化、读取配置信息、输出数值、配置相关数据等功能。

下面我们以一个实际操作的列子来说明这些功能的运行,该功能主要是读取电源的输出值和实际设定值,其连接框图如图所示:

首先调用Initialize.vi进行初始化,以确保电源进行正确的连接。然后连续调用两次Configure Output.vi分别对CH1、CH2通道的电压和电流进行设置。在while循环中不断的调用Read Output.vi读取CH1和CH2通道的实际输出电压值和电流值,并显示在前面的数值显示控件中,当程序通信过程出现错误,或按下Stop Output按钮时,则结束while循环,然后关闭CH1通道,关闭通信通道,结束整个程序的运行。在程序运行过程中,通过属性节点,使数值输入控件被禁用,不能输入数据;在结束程序时,再次通过属性节点使数值输入控件可用,重新输入新的值对通道进行设置。

以上是Namisoft对可编程直流电源的LabView驱动进行的简单运用,非常快捷,大大提高编程效率,给广大工程师带来了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