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TP-04P文本显示一体机下载问题

楼主(2019-12-17):
给显示屏程序加一个上下载保护密码后 就不能上下载显示屏的程序了  求大神支招??

网友A:
先初始化清空HMI原有程序,再下载程序

网友B:
试一试恢复出厂设置,看看可以吗

网友C:
上下载不是有密码吗? 输入密码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初始化清空HMI原有程序,再下载程序

没有恢复出厂设置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载不是有密码吗? 输入密码没用?

上传 下载的没有提示输入密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上下载不是有密...

没有提示能正常上传和下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e1999  上下载不是有密...

楼主用的软件对吗

楼主和触摸屏通讯正常吗

怀疑楼主电脑根本没有和触摸屏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