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试验机的性能和分类

楼主(2019-12-18):
  金属材料在受力破坏前可以经受永久变形的性能称为塑性。塑性指标通常伸长率和断面收缩率表示。伸长率与断面收缩率越高,则塑性越好。

  用一定尺寸和形状的金属试样,在规定类型的冲击试验上受冲击负荷折断时,试样刻槽处单位横截面上所消耗的冲击功,称为冲击 韧性以αk表示。目前常用的10×10×55mm,带2 mm深的V形缺口夏氏冲击试样,标准上直接采用冲击功(J焦耳值)AK,而不是采用αK值。因为单位 面积上的冲击功并无实际意义。冲击功对于检查金属材料在不同温度下的脆性转化最为敏感,而实际服役条件下的灾难性破断事故,往往与材料的冲击功及服役温 度有关。 因此在有关标准中常常规定某一温度时的冲击功值为多少 、还规定FATT(断口面积转化温度)要低于某一温度的技术条件。所谓FATT,即一组在不同温度下的冲击试样冲断后,对冲击断口进行评定,当脆性断裂占总面积的50%时所对应的温度。由于钢板厚度的影响,对厚度≤10mm的钢板,可取得3/4小尺寸冲击试样(7.5×10×55mm)或1/2小尺寸冲击试样(5×10×55mm)。但是一定要注意,同规格及同一温度下的冲击功值才可相互比较。只有在标准规定的条件下,才可按标准的换算方法,折算 成标准冲击试样的冲击功,再相互比较。

  现在市面上的弹簧试验机主要分三类,弹簧拉压试验机、弹簧扭转试验机和弹簧疲劳试验机。

  弹簧拉压试验机   弹簧拉压试验机按其操作方式可以分为手动弹簧拉压试验机、全自动弹簧拉压试验机和微机控制弹簧拉压试验机。依据国家弹簧拉压试验机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制成,拉簧、压簧、碟簧、塔簧、板簧、卡簧、片弹簧、复合弹簧、气弹簧、模具弹簧、异形弹簧等精密弹簧的拉力、压力、位移、刚度等强度试验和分析。

  弹簧扭转试验机 主要功能:扭转扭矩、角度为数字显示、角度测量采用角位移传感器(光电编码器)、可以对扭矩传感器的角位移量作自动修正、该机还具有峰值保持、过载保护、刚度计算、结果打印、数据查询等功能、手动加荷,左右旋随意选择、结构紧凑,操作简单,检测速度快、测量时将试件垂直放在扭矩盘上,装夹方便。

  来源“弹簧行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