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压补偿电容器投切方式对比分析-海文斯电气

楼主(2019-12-18):
近些年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电能质量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再加上目前国家对节能降耗提出了新的要求,无功补偿装置的使用数量逐年增多,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日益加快,其中,对电容器的投切装置也在不断地优化更新。下文就目前较为常见压补偿电容器投切方式最简单的分析。

1、采用交流接触器投切

交流接触器在进行投切工作合闸时是其串联电阻的辅助回路先接通,其原理就是利用与主触头关距不同实现合闸时串电阻回路先闭合,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辅助回路路中的电阻接入的时间为1ms。若此时,辅助回路中的电阻接入时间长,会造成电阻发热严重而烧坏,若接入电路时间太短,那么其基本的限制涌流的效果就不大了。故得出采用交流接触器进行低压补偿电容器的投切,其投切效果不太理想,主要原因是是開距调节的不够准确。

采用交流接触器投切其操作简单,接线方便,且成本较低,能够有效节省开支,在维护和维修方便。而其缺点就是在低压电容器进行补偿时,不能够过零投切,不能实现无功的动态连续补偿,并且在接触器进行合闸时,其触头弹跳会使电弧发生重燃现象,容易造成电容器的瞬时过电压,损坏电容器,而接触器也会因此而烧毁,造成安全隐患,增加投资成本。交流接触器适用于无功变化不频繁的用电环境中,电容器投切不频繁,也就避免了接触器因频繁工作而造成的损坏问题。

2、采用晶闸管投切

晶闸管投切的主要特点就是能够实现过零投切,而过零投切就是指在回路中电流为零时,再对电容器进行投入,因为此时投入电容器电路电压小,电流涌流也较小,不易对电容器造成损坏,如果要断开回路,待电  流过零时切除, 这样有利晶闸管断开。 过零投切一  般要三只双向可控硅,哪一相过零投哪一相。另外,还要注意电容器在切除后需要对电容器进行充分的放电操作,才能对电容器进行再次投入,因为在电容器进行切除后,电容器内部存在大量的电荷,电容器两端有高电压,若不进行放电操作,会对电容器内部的绝缘介质产生电流击穿,影响电容的容值,甚至造成电容损坏。其次在晶闸管进行电容投切时,本身的压降和电流损耗会很大,易发热,故要对晶闸管实行散热操作,确保其正常的运行。

3、采用复合开关进行投切

复合开关投切技术就是将晶闸管开关和交流接触器进行并联操作,充分结合两种装置的优势,实现电压的过零投入和电流的过零切除,有效的减小了电流涌流,避免涌流对电容器及其它设备的损坏。

复合开关投切是目前低压电容器投切方式中较为先进的,其投切效果也很理想,同时,在正常的工作中,由于要同时用到接触器和晶闸管,使得其结构较为复杂,操作比较繁琐,散热也不太好处理,所造成设备损坏率较高,并且复合开关价格相对较高,会相应的的增加生产成本。

海文斯电气专注低压无功补偿,为您提供合理有效的无功补偿方案,是您的电能质量优化专家。

网友A:
感谢海文斯电气,欢迎常来。

网友B:
采用交流接触器投切电容器  一定要用电容专用型接触器  AC6b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