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应变仪分析薄壁容器的应力分布状况

楼主(2019-12-18):
某生产薄壁容器的生产厂家想要了解容器在内压作用下,筒体、锥形封头、半球封头、椭圆封头的应力分布情况。所以他们找到了南京聚航,想要购买此项目所需要的仪器。该容器的筒体用DN325,壁厚为8mm的无缝管制造。经商讨研究后,决定采用常用的方法电阻应变测量法测定压力容器筒壁应力。

用到的仪器有:JH电阻应变片、JH应变仪。其测量原理就是将电阻应变片用特殊的胶合剂贴在容器壁上预测部位,当容器受到内压作用发生变形时,电阻丝随之而变形。电阻丝长度及截面的改变引起其电阻值的相应改变,则可以用电阻应变仪测出电阻的改变,再换算成应变,直接由应变仪上读出。

试验步骤

1. 试验前的准备,了解薄壁容器和应变仪的功能及相应的操作方法,了解电阻应变片粘贴的部位,测量电气线路,转换旋钮等。

2. 电阻应变片的粘贴;

A.用砂纸打磨待测点位置,再按筒体的经线和纬线方向用划针或铅笔划出测点的位置及方向,然后用棉球、酒精等除去污垢。

B.将502胶水均匀涂在电阻应变片的背面,将电阻应变片粘贴在待测点,并用滤纸垫上,施加接触压力,基础贴合面多余胶水及气泡。注意电阻丝方向与测量方向一致,用手指紧按一到两分钟。

C.用接线端子将电阻应变片的引出线和应变仪的测量导线连接。

3.应变仪的使用

A.打开电脑桌面上的测量软件,完成相关参数设备并保存。

B.检查加压泵阀润滑油是否加满,确保水箱内水位正常,打开泵溢流阀,开启泵,确认无异常并有水溢流出时,关闭溢流阀,打开容器上方的溢流阀,给容器注水,确保两台设备内水全部注满,关泵。

C.在确认设备上各压力表读数均为0的状态下在计算机上调电桥平衡,并进行一次扫描采样。

D.设置泵停机压力,设置值依次为0.4、0.8、1.2、1.6、2.0MPa,每次停泵时,选用扫描采样,记录下对应压力下的应变值。

E.保存试验数据,利用容器上的溢流阀给装置泄压至零点。

以上就是应变仪对薄壁容器的应用,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应变仪的信息,可直接联系南京聚航,我们欢迎您的选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