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像仪应用_PDM_互感器

楼主(2019-12-18):
热像仪应用_PDM_互感器

互感器是供电系统的重要设备,其故障最初都伴随着局部或整体的温度异常,红外热像仪可简便、安全、实时、直观地检测和诊断设备故障,确保设备安全和长期运行。

电流/电压互感器简介

为了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经济运行,必须对电力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监视和测量。但一般的测量和保护装置不能直接接入一次高压设备,而需要将一次系统的高电压和大电流按比例变换成低电压和小电流,供给测量仪表和保护装置使用。执行这些变换任务的设备,最常见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互感器.进行电压转换的是电压互感器( potentialtransformer),简称PT。而进行电流转换的互感器为电流互感器(current transformer),简称为CT。

电流互感器的作用:

1、将很大的一次电流转变为标准的5安培;

2、为测量装置和继电保护的线圈提供电流;

3、对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进行隔离。

电压互感器的作用:把高电压按比例关系变换成100V或更低等级的标准二次电压,供保护、计量、仪表装置使用。同时,使用电压互感器可以将高电压与电气工作人员隔离。

一、电流互感器过热一般有以下原因:

1、因内、外接头松动,一次过负荷或二次开路造成过热。

2、因铁芯或零件松动,电场屏蔽不当,二次开路或电位悬浮,末屏开路及绝缘损坏造成过热。

二、电压互感器一般过热有以下原因:

1、产品质量不好:如果由于产品本身绝缘、铁芯叠片及绕制工艺不过关等,均可使电压互感器发热过量使绝缘长期处于高温下运行,从而导致绝缘加速老化,形成恶性循环。

2、过载、三相不平衡、谐振造成PT内部绕组发热增加,尤其是在电压高于PT额定电压情况下,PT内部发热更加严重。

三、红外热像仪一般有以下应用:

a)检测因接头连接不良,螺栓,垫圈未压紧或过紧造成的过热。

b)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因漏油会造成缺油或假油位。由于油面上下介质热物性参数差异较大,会在设备外表面产生与油位对应的明显温度梯度,也可以用红外检测方法发现。

c)检测设备由于过热/三相不平衡/谐振引起的局部过热。

d)检测由于铁芯质量不佳或片间局部绝缘破损,引起的铁芯局部过热。

Fluke已申请专利的IR-Fusion技术除了拍摄红外图像外,还同时捕获一幅数字照片,将其融合在一起,有助于识别和定位故障,从而能够在第一时间正确的修复故障。

Fluke Ti系列热像仪配备了功能强大的软件,用于存储和分析热图像并生成专业报告。通过该软件,可以对存储在从热像仪下载的图像中发射率、反射温度补偿以及调色板等关键参数进行调节,而这些都可以在办公室进行,提高了检查的安全性和方便性。

四、操作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如果没有加载运行或者负荷很低,则会使设备故障发热不明显,即使存在较严重的故障,也不可能以特征性热异常的形式暴露出来。只有当设备在额定电压下运行,而且负荷越大时,发热及温升才越严重,故障点的特征性热异常也暴露得越明显。因此在进行红外检测时要尽量保证设备在额定电压和满负荷下运行,即使不能做到连续满负荷运行,也应编制一个运行方案,以便在检测前和检测过程中,能让设备满负荷运行一段时间(如4~6h),使设备故障部位有足够的发热时间,并保证其表面达到稳定温升。

设备内部故障出现在电气设备的内部,因此反映的设备外表的温升很小,通常只有不到1℃。检测这种故障对热像仪的灵敏度要求较高。

五、如何才能拍摄清晰的热像图?

互感器通常处于环境温度下,要得到一幅清晰的红外热图,我们建议:

1、应用于温差小的场合时,尽量选择热灵敏度较高的热像仪。

2、对于高反射的设备表面,应该采取适当措施来减少对太阳辐射及周围高温物体辐射的影响。或者改变检测角度,找到能避开反射的最佳角度进行检测。

3、先使用自动模式测量设备的温度范围;然后手动设置水平及跨度,将温度范围设置在最小,并包含有先前测量的温度范围(各款仪器最小温度范围不同)。

4、调色板模式最好设置在灰度或铁红,这样热像图较为清晰。

好啦,以上就是安泰测试为大家总结关于红外热像仪的小知识啦,如果大家对福禄克的红外热像仪感兴趣,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联系安泰测试免费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