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指令的意思

楼主(2019-12-18):
发那科机器人这段指令啥意思if (!UO[7]), jmp lbl[99]

网友A:
没用过发那科机器人,但是看字面意思是判断UO[7]的值是否为0,如果是0则跳转LBL[99]。仅供参考

网友B:
UO[7]是系统输出信号,可以看下注释应该是急停。如果UO[7]为FALSE 那么跳转到标签99

网友B:
感叹号是取 非 得意思

网友C:
一个判断不在home点跳转到相应程序的语句

网友D:
if (!UO[7]), jmp lbl[99],如果UO[7]=0,则程序跳转至标签LBL[99]的程序

网友E:
我是进来看回复的

网友F:
if (!UO[7]), jmp lbl[99]

如果UO7=ON时,跳转到标签99.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感叹号是取 非 得意思

他是对的我弄错了 !

引用 网友F:
if (!UO[7]), jmp lbl[99]如果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