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无功补偿改造技术方案

楼主(2019-12-18):
在选择低压无功补偿装置进行补偿配置改造技术时,应遵循以下五个原则设计方案

①保障全网与局部无功功率的平衡,降低电能损耗影响;

②推进供电方、用电方的双重补偿机制建设,实现无功就地补偿,降低系统中无功功率的输送;

③坚持高低压补偿的有机结合,侧重于实行低压补偿模式;

④分散补偿与集中补偿于一体,最大限度降低无功损失;

⑤着重降低线损,减少无功损耗,进而实现对电压的调节与保护作用。

当前常用的低压无功补偿实用改造技术方案主要三种类型:

①随机补偿方法,利用并接方式连接低压电容器组与电动机,选取控制保护装置与电机进行同时投切,可有效补偿电动机的无功消耗,起到对无功负荷的限制作用。

变压器补偿方法,利用低压保险将低压电容器接在变压器二次侧位置,用于补偿变压器空载下的无功负荷,改善供电损耗问题,节约电费成本支出。

就地补偿方法,选取无功补偿投切装置起到控制与保护功能,将电容器组接入0.4kV母线上,用于补偿100kVA以上的专用配变用户,能够收获较为理想的补偿效果。

网友A:
有必要同样内容发三次。

网友B:
电容补偿要注意一个问题,在选择电容的工作电压时要根据现场实测电压选择,否则会因为电压问题缩短电容的使用寿命,甚至导致火灾。我厂原来设计是根据经验选择400V级的电容,结果工作电压长期在410左右,最终导致电容长期工作温度高成规模的寿命缩短。最后全部换成450V级的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