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传模块的串口测试方法

楼主(2019-12-18):
无线数传模块,从其名称上就可以得知是传输数据的一种模块。传输的形式可以是一对一,一对多,或者是其它形式。除了传输形式的区别,数传模块的接口也各不相同,常见的接口有TTL类型的,485类型的或者232类型,USB类型等。下面简要介绍这些接口。

TTL类型:TTL类型的数传模块指的是数传模块接口电平是TTL电平的。TTL电平信号规定,+5V等价于逻辑“1”0V等价于逻辑“0”(采用二进制来表示数据时)。这样的数据通信及电平规定方式,被称做TTL(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平)信号系统。这是计算机处理器控制的设备内部各部分之间通信的标准技术。一般来说,TTL接口支持全双工通信。

232类型:232类型的数传模块指的是数传模块的接口是232电平的。232接口,即符合美国电子工业联盟(EIA)制定的串行数据通信的接口标准,原始编号全称是EIA-RS-232232,).RS232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于1962年发布的串行通信接口标准,RSRecomend Standard,推荐标准,232为标示号。该标准对串行通信的物理接口及逻辑电平都做了规定。最简单的RS232通信由三条数据线组成,即TxDRxDGNDRS232采用负逻辑电平,即-15V~-3V代表逻辑"1"+3V~+15V代表逻辑"0"。这里的电平,是TxD线(或者RxD线)相对于GND的电压。一般来说,232接口支持全双工通信。

485类型:485类型的数传模块指的是数传模块的接口是485电平的。与RS-422RS-485RS-232不一样,数据信号采用差分传输方式,也称作平衡传输,它使用一对双绞线,将其中一线定义为A,另一线定义为B。通常情况下,发送驱动器AB之间的正电平在+2~+6V,是一个逻辑状态,负电平在-2V~6V,是另一个逻辑状态。另有一个信号地C,在RS-485中还有一‘’使能‘’端,而在RS-422中这是可用可不用的。‘’使能‘’端是用于控制发送驱动器与传输线的切断与连接。当‘’使能‘’端起作用时,发送驱动器处于高阻状态,称作‘’第三态‘’,即它是有别于逻辑‘’1‘’‘’0‘’的第三态。由于 RS485 是差分通信,因此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是不能同时进行的,也就是一般的485接口仅支持半双工通信。

USB类型:USB类型的数传模块指的是数传模块的接口是USBUSB是一个外部总线标准,规范电脑与外部设备的连接和通讯。USB接口具有热插拔功能。USB接口可连接多种外设,如鼠标和键盘等。USB是在1994年底由英特尔等多家公司联合在1996年推出后,已成功替代串口和并口,已成为当今电脑与大量智能设备的必配接口。USB版本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到如今已经发展为3.0版本。USB是一种常用的pc接口,它只有4根线,两根电源两根信号,故信号是串行传输的,usb接口也称为串行口,usb2.0的速度可以达到480Mbps。可以满足各种工业和民用需要。用两个数传模块,进行简单的通信测试,如下图;

发射端:

 接收端:

可见,接收端完整地收到发射的数据,并且没有丢失。

本文介绍了一些有关数传模块测试的一些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