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MS300变频器如何做到力矩控制?

楼主(2019-12-18):
各位,我现在需要用台达MS300变频器实现控制交流电机带动的丝杠转到一定力度时就能自动停止,为了实现这个功能,请问用的是MS300变频器的哪个功能?我以前见过别人可以实现,但是我试了半天也没成功,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扭矩传感器”对力度进行测量,然后将测量输出通过模拟量信号输入变频器,变频器采用转矩控制模式。具体设置参数可以去对应官网找点手册看看。

楼主:
谢谢,但是请问有没有一种监控变频器输出电流的方法可以间接检测力矩的呢?扭矩传感器价格比较高,不太划算,因为我这里要求的力矩控制很粗糙,不需要读到具体的数值,只需要监测到力矩太大时可以停止电机转动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扭矩传感器”对力度进行测量,然后将测量输出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请问有没有一种监控变频器输出电流的方法可以间...

可以走通信的方式采集,走MODBUS RTU通信

网友A:
楼主除了变频器,还有别的硬件设备吗?比如PLC或者HMI触摸屏?

楼主:
有PLC,我明白您说的modbus rtu模式采集电流,可以实现,谢谢

引用 网友A:
楼主除了变频器,还有别的硬件设备吗?比如PLC或者HM...

网友B:
台达MS300本体已经内置了PLC,你可以编写程序,可以使用变频器输出电流限制功能,也能粗略的达到你的要求。如果对扭矩要求高,建议使用C2000系列变频器,或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