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GSV指令

楼主(2019-12-18):
请教大神 1、有关于GSV指令用法的手册么   2、我看别人写的GSV指令  模块对应16位二进制   不同点动作对应不同的报警信息,例如CPU,有电池低,模块故障,CPU钥匙所在的三个位置都对应不同的二进制数。

LOGIX5000版本是V20的

谢谢  谢谢大神了

楼主:
还有关于模块这个二进制代码对应的东西   可有手册之类的   不知道怎么去搜

网友A:
GSV指令与SSV指令配合使用

楼主:
指令的用法好找,就是关于通过GSV获取模块状态信息,就是这个状态是怎么对相应的?

引用 网友A:
GSV指令与SSV指令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