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31-ST123-EV4-QRomron欧姆龙触摸屏下载系统程序不能保存

楼主(2019-12-18):
各位老师,学生有一款OMRON触摸屏

用NTST4.8C下载 NT31C-V3 2.1G下载进去之后没反应 是怎么一回事?

系统不匹配吗?

网友A:
触摸屏在下载过程中有下载过程出现吗

网友B:
先看看通信上是否已经成功,下载程序前提就是通信

网友A:
另外楼主必须要编译程序之后下载

网友C:
楼主怎么下载的  图片上也没看到下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在下载过程中有下载过程出现吗

有下载过程,还显示下载成功了。 然而开机之后依然是 选择“日本语”“英语
”的没系统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通信上是否已经成功,下载程序前提就是通信

通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有 V3  V2版本的触摸屏,下载系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下载的  图片上也没看到下载进去

-------------------------屏幕上和电脑上都有字节在传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楼主怎么下载的...

image.png型号是不是选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触摸屏在下载过程中有下载过程...

楼主这个型号,在中国区销售吗?

怀疑不在中国区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是刚更新的型号,联系不上销售商。不知道是不是海外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

只有这一个能刷进去,其他的全是different target p/h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回复内容...

可以联系欧姆龙官网技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小贱贱GG 的回复内容...

电话咨询欧姆龙官网的客服,直接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