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变压器是否可以反过来当升压变压器用?

楼主(2019-12-19):
有网友提出:

因为现场没有380V三相电源,想用初级380V,次级110V 或220V的降压变压器,在次级端送入220V或110V电源,在初级端可以得到380V三相电源,拖动1.1KW电动机是否可以?

有网友答复: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如:220V/5V的变压器,若反过来将220V接到5V绕组上,因5V线圈内阻过小,大电流会很快将其烧毁。
如:220V/110V的变压器,可以反接,但实际上次级110V的设计值往往要加上5%或10%(考虑到带负荷时会有压降),因此空载时输出应在120V以上,而线圈的匝数比也是按此绕制的。如果倒过来用,则当从次级输入110V时,220V端将达不到220V了。
另外,变压器的初级一般都是绕在里面,次级绕在外面,以减少漏磁(极小功率的变压器例外),反过来用时,起着主激磁作用的初级线圈到了外面,这也将导致变压器发热增加、效率下降。
所以降压变压器能否反用来升压要视具体参数、结构与应用范围而定的。

其他呼声:

期待大家给予反馈。

网友A:
这个是不可以的,主要因为:初级端由于要和电网相连,所以会对初级绕组进行特殊绝缘方面处理,若初级当作次级或是次级当作初级使用,在安全方面会存在很大的隐患,造成电柜短路等危害;其次是变压器工作损耗及电压调整率,电压比值不是很准确,因为生产厂家初衷就是不逆向使用;如果确实有可能需要逆向使用,可以初期与生产厂家进行技术沟通,在技术方面进行优化。

网友B:
楼上王老师说的有道理,赞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可以的,主要因为:初级端由于要和电网相连,所以...

王老师说的有道理!点赞!

网友D:
不行的,变压器容量不够,

网友E:
变压器的初、次级无论结构和技术要求都是一样的,线圈加上合适的电压,就可以正常运行。

变压器计算首先由功率确定铁芯,S=1.25*√P

再按铁芯截面计算每伏匝数,n=50/S

然后按要求的电压和通过的电流,计算出各个线圈的匝数和线径。N=nU

在计算次级线圈匝数时,增加5%,以补偿各种损耗带来的电压降低,除此之外初、次级没区别,匝间绝缘、层间绝缘都是一样的。

更有C型铁芯的变压器,初次级结构都是一样的;小型变压器,初、次级线圈采用上下安装的,初次级结构也是一样的。

只要电压满足要求,随便使用。即使是初、次级里外结构的,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E:
上面帖的公式不是很精确的变压器计算公式,还是我小时候绕变压器的近似公式,那时还没学物理呢。在这里只是用来描述变压器的计算过程。

网友F:
根据一、二次电压大小的关系,可以将变压器分为:降压变压器和升压变压器。一次电压高于二次电压叫作降压变压器,一次电压低于二次电压叫作升压变压器。在相同频率、同等容量的条件下,一台电力变压器可以作为降压变压器使用,逆转过来,也可以作为升压变压器使用。

网友G:
现场一般是单相220伏的电源,变出3相得不太可能。

网友E:
现场如果只有单相220V或110V电源,想通过变压器驱动三相电机是不可能的。因为,通过变压器不可能改变相位差。

二个办法能行:1.用一台输出三相380V电源的UPS驱动三相电机;2.用一台单相变频器(220V)得到三相(220V)电源,220V单相电源驱动380V电机时,要改电机星接为角接,其他电源要通过三相变压器得到。

网友E:
       现场如果只有单相220V或110V电源,想通过变压器驱动三相电机是不可能的。因为,通过变压器不可能改变相位差。

       二个办法可行:1.用一台输出三相380V电源的UPS驱动三相电机;2.用一台单相变频器得到三相电源,220V单相电源驱动380V电机时,要改电机星接为角接,其他电源要通过三相变压器得到。

网友E:
单相220V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所以,电机要改成角接。

网友H: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用。原来单位一台10kV/400V630kVA电力变压器作为2个电网间的联络变压器,经常性换电长时间用,带载也没问题。

降压变压器为了保证输出电压,会适当提高匝数,比如380V/220V的变压器,空载时380V输入,输出会230V左右。反过来,空载时,输出端给220V电压,输入端就没有380V电压了,满载时电压还会更低。只要电压能接受,问题不大。

另外,这样用空载电流也会适当大点。

总的来说,适当降低带载,可以用。

网友I:
变压器初级和次级不要反过来改成升压或降压变压器使用,会引起发热安全隐患及影响电网正常供电,给电气人员带来不必要麻烦。

网友J:
这个,我只说实例:

我们那里的小水电发电站,都是直接用普通S9变压器做升压变压器并网的(并入10KV大电网)!!

因为我们那里有不少50KW~200KW的小水电发电站都是这么做的,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K:
单相变3相应该是不可以,降压变压器反转使用做升压变压器,理论上可行,但实际应用不可以,

网友L:
主要看你们原来初级和次级线圈的额定容量,从而确定其额定电流。

如果你所用负载功率很小,原来初级次级线圈的额定电流都不起负载电流大,那么可以考虑这样使用。否则就不行!

楼主(2020-01-19):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可以的,主要因为:初级端由于要和电网相连,所以...

!!

网友N(2025-03-14):
游泳池水处理设备变压器的初级一般都是绕在里面,游泳池水泵次级绕在外面,别墅游泳池为减少漏磁(极小功率的变压器例外),反过来用时,起着主激磁作用的初级线圈到了外面,这也将导致泳池工程变压器发热增加、效率下降。

网友O(2025-07-25):
380V/220V单相变压器,可以把220V端接220V输出380电压,多年以前有一只三相380V2.2KW潜水泵,就是用老式380V,220V二用电焊机,接220V升压到380V,用一只7.5KW三相变频器,变频器输入接升压后380V,变频器输出3相380V带动2.2KW水泵使用。这种用法只能用较大功率变频器,用小功率变频器,由于输入缺相引起变频器过流保护,带输入缺相保护的变频器也不能使用。

网友E(2025-12-28):
这是年末要积分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