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符号主数据不兼容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19):
修改符号后,不能自动更新。用更新项目数据时,报数据不兼容错误。怎么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
目前已经解决,解决的方式是将该符号库的项目数据复制到系统数据中。也就是恢复到错误修改前。然后重新修改符号就可以自动更新了。

网友A:
版本不一样吧

网友B:
你的OFFICE 是否版本正确,32位的eplan对应32位的office,64位的eplan对应64位office,用excel试着打开符号库。如果都不可以,我建议重装eplan,或者还原默认设置和符号库。

网友A:
例如楼主的版本如果是2.5,打开的文件是2.7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OFFICE 是否版本正确,32位的eplan对应...

之前是一直能用的,前天修改过某个符号后就不能自动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楼主的版本如果是2.5,打开的文件是2.7就会出现...

是2.7的版本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自己解决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经解决,解决的方式是将该符号库的项目数据复制到系...

你的问题后期肯定会有同仁遇到,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C(2020-01-19):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D(2020-04-27):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经解决,解决的方式是将该符号库的项目数据复制到系...

请问一下具体是怎么操作啊?

网友E(2021-05-18):
怎么解决,能详细讲一下操作步骤吗?

网友F(2021-08-25):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经解决,解决的方式是将该符号库的项目数据复制到系统数据中。也就是恢复到错误修改前。然后重新修改符号就可以自动更新了。...



同样问题解决方法:在项目中使用到修改的符号,将项目中该符号删除后再进行同步,可同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