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三菱fx2n工控板能连接上但读取不了

楼主(2019-12-19):
国产三菱fx2n工控板能连接上但读取不了,设置了com,波特率,通信测试连接上了,跟普通一样显示正常,在读取的时候就提示不行了

这条下载线我一直用,之前用fx1s的时候都很稳定,是圆头8针的

板是新的,里面的程序也是正常在用的

网友A:
波特率尝试低点再试试。

网友B:
楼主操作是没啥问题的,不行就换一个下载线试试,曾经我遇到过TB买的下载线有问题,后来又买了,当时一直以为是参数设置问题,搞了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