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软件如何生成各种流水条码

楼主(2019-12-19):
流水码形式有很多中,比如普通流水码:0001,固定前缀或后缀的流水码:AB0001/0001AB,中间流水码:AB15-19120001-865C。这些流水码都可以在中琅条码打印软件生成,或者生成流水条码,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生成几种流水条形码的操作步骤。

第一种,普通流水条码。用最简单的流水码生成的条形码,这种流水条码生成过程也是最简单。绘制一个条形码后,只需要在条形码的数据源中用“序列生成”功能生成数据,并对生成的数据添加一个“补齐”的处理方法即可,目标长度根据自己的实际数据情况设置。

第二种,固定前缀或后缀的流水条码。这种的流水条码生成和第一种的基本一样,只需要在序列生成的流水码前面或者后面手动添加固定的数据即可。

第三种,中间流水条码。中间流水码在中琅条码打印软件中制作也很简单,以AB15-19120001-865C为例,把流水码分成三个部分进行分别添加,第一部分是流水码前面数据“AB15-”,第二部分是中间的流水码“19120001”,第三部分是流水码后面数据“-865C”。操作步骤:

绘制一个条形码,在数据源中手动输入第一部分数据“AB15-”。

点+号添加中间流水码,数据对象类型选择“序列生成”,开始字符串修改为“19120001” (开始字符串不要超过10位,否则会出现溢出而导致流水条码无法正常生成)。然后再点+号手动输入第三部分数据“-865C”。

打印预览查看一下上面制作的三种流水条码效果。

以上中琅条码打印软件中生成三种流水条码的过程,条码打印软件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流水码,学会了流水条形码的制作,那么生成流水二维码也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因为操作方法都是一样。

网友A:
顶一个,学习一下,我们也经常会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