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的松下伺服出现21号报警,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9-12-19):
我使用的松下伺服出现21号报警,请问是怎么回事呢?麻烦大家看下

网友A:
我们之前的项目遇到过这个问题,松下电机报21.0的话一般是电机编码器的问题,有可能是编码器断线,建议检查编码器的接线,看引脚是否焊错了,或者由虚焊现象,还有就是是否存在干扰现象,建议用带屏蔽层的编码器线、可以加磁环、强电弱电分开走线等。你可以去上海会通看下  www.shhuitong.net

网友B(2023-12-12):
电机编码器的问题,是编码器线断线或者是接头没有插好。如果是人工自己做的编码器线,检查线序是否正确

网友C:
顺便也查一下动力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