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提示:Error:Controller未处于正确的模式

楼主(2019-12-19):
验证 program 'MainProgram' 的 routine 'MainRoutine'

正在编译所有 Routine...

Error: Controller 未处于正确的模式。

完成 - 1 个错误,0 个警告

程序仿真的时候,下载后提示  未处于正确模式,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小学生的我在线等待各位大侠

网友A:
  1. 首先仿真器打开建立硬件

  2. 打开编程软件进行IO配置,将仿真器建立硬件与软件上相匹配

3.打开RELINK进行配置

4.下载程序到仿真器进行仿真操作

5.程序在线进行仿真操作

网友B(2020-04-11):
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C(2020-08-27):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如果解决了能不能回个贴,分享一下

网友D(2021-06-05):
请问解决了吗?能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