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假故障的辨别方法

楼主(2019-12-19):
      在常见的工控机故障现象中,有许多不是真正的硬件故障,而是假故障现象。注意以下工控机误故障现象将有助于快速分析和确认工控机故障的原因,避免不必要的劳动和费时的故障查找、检索工作。

      电源插座和开关未打开造成的错误故障

      工控机的几个外围设备是独立供电的。运行工控机时打开主工控机是不够的。

      1.显示电源开关未打开,会造成“黑屏”和“死机”的错觉。

      (2)如果外部调制解调器的电源开关未打开或电源插头未插好,则调制解调器无法拨号、无法上网、无法传输文件甚至无法识别。

     (3)打印机、扫描仪、喇叭均为独立供电设备。当独立电源出现外围故障时,首先要检查设备电源是否正常,电源插头插座是否接触良好,电源开关是否打开。

(工控机内部)

    2.连接线问题导致了假故障

    外设通过数据线与电脑相连,数据线脱落,接触不良会导致外设工作异常。例如,显示器的连接器松动会造成屏幕颜色偏差,无显示等故障。另一个例子:打印机放在电脑旁边并不意味着打印机连接到电脑上,你应该亲自检查设备之间的电缆连接是否正确。

    3.设置错误导致错误

    当一台工控机在许多使用者的脑海中建立起来时,错误的设置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错误。

    例如:不识别硬盘,因为设置的硬盘类型是错误的;硬件冲突也被认为是组件故障。

(东田工控机)

    4.外部设备调整不当会引起错误故障

    显示器没有显示可能是线频混乱,宽度被压缩,甚至只是亮度调到最暗;扬声器不工作。可能只是声音音量开关关闭,不能识别硬盘可能是主要的,第二个磁盘跳位置不了解周边的细节设置,并试图帮助找到的一些独到的思想不填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5.新系统功能的错误错误

    许多“故障”实际上是硬件设备或操作系统的新特性。例如,具有节能功能的主机在无人使用或程序不运行后,会自动关闭显示器和硬盘的电源,轻敲键盘后会恢复正常。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功能,你可能会认为你的显示器或硬盘出了问题。例如,Windows的屏幕保护程序经常把人们与病毒混淆。

    6其他过失造成的虚假过失

    cd-rom的读取错误可能是由于磁盘的前后错位造成的:软盘不能写,或者只是将写保护滑到了“只读”位置。一旦发生故障,首先要判断机器的操作是否疏忽,而不是盲目地断言设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