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14:欧姆龙CP1H和西门子S7-200串口通信

楼主(2019-12-19):
串口通信实例014:欧姆龙CP1H和西门子S7-200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出Q0.0~Q0.7。

二、通信连接:

1、欧姆龙CP1W-CIF11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2、3、5、6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D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西门子S7-200 Port0通信口: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B+ 接 西门子S7-200 Port0口3脚;

欧姆龙CP1W-CIF11之SDA- 接 西门子S7-200 Port0口8脚。

三、欧姆龙CP1H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0x0002、结束符为0x0003:

2、数字量输入处理,将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入0.00~0.07共计1个字节转换为ASCII码送入发送缓冲区

3、初始化延时:

4、定时发送:

四、西门子S7-200接收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ETX、启动接收完成中断

2、接收数据处理程序:将接收到的2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后送入Q0.0~Q0.7

3、接收完成中断程序:产生接收完成中断时将接收到的有效数据转存、并启动新一轮的等待接收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欧姆龙CP1H通信程序、西门子S7-200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出Q0.0~Q0.7。

楼主:
程序补充说明1:欧姆龙CP1H是定时发送,发送4个字节

楼主:
程序补充说明2:西门子S7-200程序是中断接收,接收4个字节

楼主:
自定义协议的格式是:共计4个字节,第1个字节是报头STX、第2、3字节是有效数据、第4个字节是报尾ETX。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有需要会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有需要会下载的。

有问题可以随时跟帖交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下来看看!!

比较简单的例子,有问题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