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H57PLC上电后不自动运行问题

楼主(2019-12-19):
施耐德H57 PLC上电后不自动运行,检查配置,自动运行也选中了,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因素造成PLC上电后不自动运行?捕获2.PNG

网友A:
楼主检查一下PLC状态灯,运行灯正常亮起吗?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外部故障(比如硬件故障)引起断电重新上电不自动投入运行

楼主:
今天他们可以停车,把系统断电重启了一次。

1、PLC启动后,RUN灯慢闪,用UnityPro软件连接监视发现状态是"运行"状态,但下面状态条上有个红色的“HSBY:A-OFFLINE /B- N/A”

2、用软件点“STOP”然后再点“RUN”,状态条上变成了黄色“HSBY:A-PRIMARY /B- N/A”,PLC的RUN灯先快闪然后常亮,系统正常运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他们可以停车,把系统断电重启了一次。1、PLC启动...

正是这个“HSBY:A-OFFLINE /B- N/A”导致了PLC上电不自动运行,这是什么故障?怎么修改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