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扩展RS422通信模块和触摸屏实现ModbusASCII通信

楼主(2019-12-20):
单片机扩展RS422通信模块和触摸屏实现Modbus ASCII通信

一、RS422概述:

RS422接口是对RS232接口的改进,它采用平衡传输电气标准,输入/输出均采用差分驱动,因此具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传送速率也大大提高,端口定义一般有发送数据正TX+、发送数据负-、接收数据正RX+、接收数据负-。单片机应用中的TTL电平和RS422电平转换常用的芯片有MAX490等。如下为单片机常用TTL电平和RS422电平转换电路:

图中:

MAX490即为TTL电平和RS422电平转换芯片;

RXD接单片机串口接收,如一般51单片机之P3.0口;

TXD接单片机串口发送,如一般51单片机之P3.1口;

D1~D4为4个瞬变抑制二极管,起到保护作用;

Y为RS422之发送+;

Z为RS422之发送-;

A为RS422之接收+;

B为RS422之接收-;

GND为信号地;

S1和S2用来控制是否将终端电阻加入电路当中。

二、威纶触摸屏和单片机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实现功能:

1、威纶触摸屏通过Modbus之01、05功能码对单片机数字量输出实现读\写操作;

2、威纶触摸屏通过Modbus之02功能码对单片机数字量输入实现读操作;

3、威纶触摸屏通过Modbus之03、06功能码对单片机保持寄存器实现读\写操作;

4、威纶触摸屏通过Modbus之04功能码对单片机输入寄存器实现读操作。

三、通信硬件连接:

因触摸屏这里采用电脑仿真,故而电脑需要接入一USB转RS422电缆

1、USB转RS422电缆端口定义:

T+:RS422发送+

R+:RS422接收+

T-:RS422发送-

R-:RS422接收-

2、单片机RS422通信模块端口定义:

Y为RS422之发送+;

Z为RS422之发送-;

A为RS422之接收+;

B为RS422之接收-;

3、接线:

USB转RS422电缆之T+ 接 单片机RS422通信模块之A;

USB转RS422电缆之T- 接 单片机RS422通信模块之B;

USB转RS422电缆之R+ 接 单片机RS422通信模块之Y;

USB转RS422电缆之R- 接 单片机RS422通信模块之Z;

四、威纶触摸屏通信参数约定:

1、起始位:固定为1位

2、数据位:7位

3、校验位:偶校验1位

4、停止位:1位

5、波特率:115200bps

6、通信物理层:RS422

7、通信协议:Modbus ASCII Master

五、单片机开发板通信参数约定:

1、起始位:固定为1位

2、数据位:7位

3、校验位:偶校验1位

4、停止位:1位

5、波特率:115200bps

6、通信物理层:RS422

7、Modbus ASCII Slave

8、站号:5

六、单片机开发板元件编号和Modbus地址对应表

其中:

数字量输入支持Modbus之02功能码;

数字量输出支持Modbus之01、05、15功能码;

模拟量输入支持Modbus之04功能码;

模拟量输出支持Modbus之03、06、16、23功能码。

七、单片机Modbus ASCII Slave通信程序

1、头文件,根据单片机型号选型相应的头文件:

2、单片机串口1用宏定义:

3、公用函数定义:

4、Modbus处理用函数定义:

5、主函数:

6、定时器0中断函数:

7、串口1中断函数:

8、LRC校验子函数:

八、威纶触摸屏组态:

1、启动软件:

2、开新文件:

3、准备选择从站设备:

4、设备通信参数设置如下:

5、设备建立完毕:

6、组态监控数字量输入:

依次建立4路输入,如下所示:

7、组态监控数字量输出,并使用按钮可对其进行置位、复位操作:

依次建立4路,如下所示:

8、组态监视模拟量输入:

依次建立4路,如下所示:

9、组态监视模拟量输出:

依次建立4路,如下所示:

九、单片机Modbus ASCII通信程序测试

使用Modbus Poll进行测试:

十、威纶触摸屏组态工程测试:

使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进行测试:

十一、威纶触摸屏和单片机系统联调

测试通过,通过监控,威纶触摸屏仿真如下:

十二、单片机扩展RS422通信模块应用测试视频

十三、威纶触摸屏Modbus ASCII Master通信工程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