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锐步进电机系统设计程序

楼主(2019-12-20):
www.array,sh

步进电机的速度控制

APB有一ACC功能块,该功能块配合其他输出功能可实现速度及位置控制。

例、如果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1.2°那么电机转一圈需要300个脉冲。如果驱动器的细分数设置为4,那么电机运转的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3°,电机转一圈需要1200个脉冲。

NPN型晶体管输出PLC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接线

其中输出Q0控制脉冲方向,Q1控制电机电平,Q3(高速输出端)为驱动电机运转的脉冲信号。

2 速度控制程序

根据实际使用场合设定控制参数

2 控制方式参数

参数设置

开始频率 (SF)   取值范围:1-100000

目标频率(EF)   取值范围:1-100000

(减)速时长(t)  取值范围:10-5000

变化段数(n)      取值范围:1-100

输出脉冲个数    取值范围:1-99999999

每一段的变化时间Δt = t / 段数n

每一段的变化频率Δf = 目标频率 - 起始频率 / n-1

每一段的脉冲数 = Δt /1 / f),其中f为每一段的频率(f=每一段的频率的起始频率+每一段的变化频率Δf

条件1:起始频率 ≤ 目标频率

条件2:Δt 1 / 起始频率

条件3: 起始频率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