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15:欧姆龙CP1H和欧姆龙CP1H串口通信

楼主(2019-12-20):
串口通信实例015:欧姆龙CP1H和欧姆龙CP1H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二、通信连接:

1、欧姆龙CP1W-CIF11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2、3、5、6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D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欧姆龙CP1W-CIF11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2、3、5、6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D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B+ 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B+;

欧姆龙CP1W-CIF11之SDA- 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A-。

三、欧姆龙CP1H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0x0002、结束符为0x0003:

2、数字量输入处理,将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入0.00~0.07共计1个字节转换为ASCII码送入发送缓冲区

3、初始化延时:

4、定时发送:

四、欧姆龙CP1H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0x0002、报尾为0x0003

2、RXD接收指令程序段: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个数为2

3、接收数据处理:将接收保存在D11中的两个ASCII码送入D41、将D41中的两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D51,最终送入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里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欧姆龙CP1H通信程序、欧姆龙CP1H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楼主:
补充说明:欧姆龙CP1H主站程序为定时发送,定时时间100ms;欧姆龙CP1H从站程序实时接收,最终实现欧姆龙CP1H主站输入0.00~0.07控制欧姆龙CP1H从站输出100.00~100.07

楼主:
主站和从站程序均在CP1H系列PLC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CP1L和CP1E系列PLC上。

楼主:
大家对此程序有什么疑问的,可以随时跟帖回复,我看到后会回复的。

网友A(2021-12-16):
引用 楼主:
大家对此程序有什么疑问的,可以随时跟帖回复,我看到后会回复的。

如果D和Y怎么传送

网友B(2025-12-06):
发送数据触发一次后 标志位A392.13就断开了, 看另外的一个PLC也没有接收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