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的通讯

楼主(2019-12-20):
向发那科0I-TF系统传输梯形图,为什么电脑和系统连接不上去?

网友A:
连不上看看通信驱动安装了吗?通信线换一根试试

网友:
有三台,其中一台可以连,还有2台联不上去。

引用 网友A:
连不上看看通信驱动安装了吗?通信线换一根试试

网友:
应该是系统设置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