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view中弹出操作界面切换

楼主(2019-12-20):
向各位大佬请教:

比如:点击阀门的时候,会弹出简单版的操作界面(display “faceplate”/P参数文件夹),但是我还想点击简单版操作界面上按钮,再弹出详细版的操作界面(faceplate_DT),我怎么把参数文件加载给详细版的操作界面呢?

楼主:
我知道了,再加上/T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再加上/T就好了。。。。

楼主真是好人,你的问题相信后期会有人遇到,你把解决办法说了,为你点个赞!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再加上/T就好了。。。。

需要注意的是:  使用/T的时候,尽量#1,#2序号要按照顺序写,如果隔着写可能会显示有问题,反正多试几次吧

网友B(2021-08-30):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再加上/T就好了。。。。

您好,请问您最近还在论坛么?请问您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现在也需要实现这样的功能,有几个同样的设备,单击某个设备个图标,然后弹出“启动”按钮弹窗,单击“启动按钮”,再跳出“确认按钮”弹窗;几个设备共用这两个弹窗;

现在用参数文件,只用1级弹窗,可以分别几个控制设备,但是如果用2级弹窗,就只能控制一个设备;

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C(2024-10-16):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

请问,怎么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