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serverEX与欧姆龙cp1h-e连接

楼主(2019-12-20):
现在上位机kep server EX 与我的欧姆龙PLCcp1h-e通过Ethernet (FINS/TCP)连接,说读不出数据,说我plc问题,但是我plc和屏通讯都正常,用网络调试助手也能连上plc,各位大神谁有操作过得,用过的给点建议,跪求!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PLC和电脑通信及触摸屏通信都正常,未必与kep server EX 通信成功,kep server EX 是需要准确配置的。

安装你这个通信模式下,根本就没有CP1H的选项,第一次通信多试试,答案是肯定能通信上的。我之前做过,但是时间长了,opf文件记不得放哪里了。耐心一点。

驱动需要选择正确,其次两边参数要配置正确。

网友B(2020-06-1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