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干扰解决方法

楼主(2019-12-20):
1、加1:1信号隔离器

2、加磁环

3、PLC供电加隔离变压器

4、开关量信号和模拟量信号分开走;

5、模拟信号最好采用单独屏蔽线。信号类型最好采用4-20mA;

6、模拟信号负载是电磁阀类的,最好能选1.5的线;

7、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不能合用同一根多芯电缆,更不能和电源线共用电缆;

8、PLC输入输出信号线,必须使用屏蔽电缆,在输入输出侧悬空,而在PLC侧接地;

9、信号线缆要远离强干扰源,如变频器、大功率硅整流装置和大型动力设备;

10、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不能合用同一根多芯电缆,更不能和电源线共用电缆;

11、为了减少电子干扰对于模拟信号应使用双绞屏蔽电缆模拟信号电缆的屏蔽层应该两端接地,但是如果电缆两端存在电位差将会在屏蔽层中产生等电线连接电流造成对模拟信号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让电缆的屏蔽层一端接地

网友A:
谢谢楼主热情分享,这些都是不错的抗干扰处理办法

网友B:
很多人使用屏蔽电缆,都不清楚屏蔽层怎么接!

网友C(2022-10-06):
从源头强弱分离最重要